楼主(2004-09-30):
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 相线对地电压不相等并不是没有?差额有多少?

网友A:
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是指变压器的输出部分?那么中点只接N?浮悬的相线对地有电压是感应电压。其值是不确定的。由于不构成回路,不能形成电流。无意义。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错,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是指变压器的输出部分?那么中点只接N?浮悬的相线对地有电压是感应电压。其值是不确定的。由于不构成回路,不能形成电流。无意义。
     有误导,“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应当是IT系统,一般不建议引出N线,只有单相负荷时才引出,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或者单相接地时其N线对PE有很大的电压,具体情况不作分析,因此应当在IT系统中的总开中设置检测N线电压的机构,防止人身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