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的视力!

楼主(2004-09-30):
请仔细看看,柱子是圆的还是方的?

网友A:
有趣,应该是方的把!

网友B:
应该是加圆的.

网友C:
这个图有问题哦,上面看是方的,但是看下面有三个圆的柱子的底座!有问题!

网友D:
两根方柱子。
生活难,难在选择!

网友E:
整个柱子是方的,两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整个柱子是方的,两根。

网友G:
看上面像是方的,看下面像是圆的,其实是方的!

网友H:
这个图有问题,现实中,再怎么聪明的建筑师也没办法将这东西造出来。

网友G:
那是我们的视觉错误,像这样的图我还有很多!

网友I:
方的,从上面看就不会被迷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图有问题,现实中,再怎么聪明的建筑师也没办法将这东西造出来。

网友K:
至少是以方的图片做出来的,视觉错误是由中间下方底座引起-----用纸盖住图片的一边可看清。

网友L:
3跟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