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30):
我公司电源来自110kV变电站,公司变电站有三台35kV主变并联运行,总容量19000kVA(三台容量不同),由于生产的需要,负荷很大。请问变压器可以超载运行吗,可以超载量有多少,对变压器的影响如何?谢谢!
三台主变分别是10000kVA,5000kVA,4000kVA,现在高峰时进线电流达到340A,二、三号主变肯定超载,而且超得不少。现用轴流风机强迫风冷使油温小于70度。已经运行三年了没有问题,但是可以长期运行下去吗,还可再超一点吗?

网友A:
短时间可以超30%,但是最好不要这样,容易损坏变压器的.

网友B:
短时间内可以超载运行,可以考虑将自然风冷改为强迫风冷,这样就可以长时间的超过目前的额定容量运行。我们也这么做过,可以超20%左右,主要要看变压器内部元件的容量限制及风冷效果。但最好不要超载运行,应该控制在80%左右。

楼主:
三台主变分别是10000kVA,5000kVA,4000kVA,现在高峰时进线电流达到340A,二、三号主变肯定超载,用轴流风机强迫风冷使油温小于70度。

楼主:
三台主变分别是10000kVA,5000kVA,4000kVA,现在高峰时进线电流达到340A,二、三号主变肯定超载。
用轴流风机强迫风冷使油温小于70度,能否长期运行,对变压器寿命有无影响。

网友C(2004-11-24):
变压器都有过载能力,冬天和夏天的过载能力不同,夏天可能是110%,冬天可以达到120%或更高,具体数据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D:
象你这种情况,最好不要超载,你们用的应该是干变,这个我不在清楚,我只知道油变方面的:油变工作负载一般不超过其容量的80%,而满载是短时间内的,否则会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若超载达130%,那变压器最多只能玩几个月就完蛋了。

网友E:
理论上是不要超载。常说白超晚欠可互补。但我厂电炉变(1000KVA)超载40%运行,当时有人对我说,这台炉变玩不了半年就会玩完。可我玩了10余年,直到工厂关门都没玩完, 而且是24小时连续运转。尽管电炉变耐电流冲击的强度,要好于电力变,但其它的也没什么差别。这说明变压器是有一定的过载能力。当然这样做时,一定要管住油温。不过话说回来,打工的去操那险心为的什么?就说不好超载得了。至于电力变只能运行80%,它的说法应是最经济的运行。

网友F:
我们公司的主变是25000KVA的,但是我们用风机散热可以到31250KVA。

网友G:
看导则吧,我不记得是什么名字了,我当时学变电管理的时候有这样的导则

网友H:
能否超,超多少要跟据具体情况而定,如使用环境温度,冷却方式等,最好是不要超。
如已超载,要定时观查变压器的温度,最好控制在80度以下。

网友I:
老兄考虑一下,在保护允许的情况下,油变有专用的超载曲线,以环境温度、变压器温度决定超载的幅度及运行时间。

网友J:
只要温度不超,可以长时间运行。

网友K:
温度是决定变压器能否过载的最主要因素,

网友L(2005-03-05):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有详细的规定,但是肯定是偏保守的,在温度监视完善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超限运行。
主变的额定寿命20年,而且是在额定温升下的,一般温度升高8度,绝缘寿命降低一半。

网友M:
同意15楼的看法 ,变压器的运行规程上有规定,我站的35KV    .25000KVA的变压器最高就在满负荷运行.最好是不要超,超了影响寿命.

网友N(2005-08-26):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的运行参数是有依据的,一般以20年使用寿命为依据。其实任何一个单位的变压器不可能按照国家标准运行20年就报废。变压器能不能超载运行的最终依据是起绝缘性能和导电性能,说白了变压器温度能满足绝缘需要,通过的电流不损坏导电介质,就可以安全运行。本人管理的4太5000KVA整流变压器已经满负荷运行了近40年了,一样安全运行。

网友O:
很好的借鉴, 去我们公司的 400V /  315 KVA 的变压器连续运行6个月  超 20% 已用了3年,没有任何问题 ! ! ! !  这也是给公司节约的一个好方案, 毕竟基本电费是 18元/ KVA  ~~~~~~~

网友P:
超载可以,但你要控制好温度.使温度不再上升就行!!!!!!!

网友Q:
看来你们的资料不全啊~变压器出厂有过符合的资料的~符合高会严重影响绝缘~
看你超多少~看你的变压器的要求~

网友R:
变压器运行平时看上层油温,天热或超载时要算温升,总和不超线圈绝缘等级就行,记得我们学过物体如能达到零下276摄氏度成为超导体,(实际暂不可能)就不需要容量这个概念了.哈哈!

网友S(2005-10-21):
短时可以运行15分钟,时间长了变压器会发热,导致变压器寿命缩短,为了变压器的使用期限,还是不要这样运行好。一般有大功率的马达之类,变压器还是选择容量的70%到80%比较好。

网友T:
最好控制在120%以内,万一超了太多,又碰上个绝缘有小问题的,就挂了。估计你也逃不了干系!

网友T:
补充一句,现在的产品质量还远不如以前呢。竞争激烈了,成本上升了,价格下降了。质量吗?你想想看吧!

我就是机械设备制造厂家的,内幕我最清楚。

网友U(2005-12-11):
引用 网友D:
象你这种情况,最好不要超载,你们用的应该是干变,这个我不在清楚,我只知道油变方面的:油变工作负载一般不超过其容量的80%,而满载是短时间内的,否则会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若超载达130%,那变压器最多只能玩几个月就完蛋了。
工厂关门,是冶炼合金的吧?!

网友V(2007-09-22):
hehe,看你需要超多少了,只要你的条件都得到理论上是无限大的。。。。
不多的话,我指200%范围内,一般选择强风冷。水冷。或其他。现在风冷能达到-10’C

网友W:
兄弟,把强迫风冷改为强迫油循环水冷,这样油温会下降很多,只要油温不超就可以啦。

网友X:
一般是80%运行当然有保守的余地最好不要冒险烧坏了你就玩玩了

网友Y(2008-03-28):
要是干变可以超载%10左右,我老师教我的

网友Z:
是否可以考虑一下三台变压器并联使用

网友AA(2008-11-08):
三台35kV(分别是10000kVA,5000kVA,4000kVA)主变能并联运行吗?????????

网友AB:
想办法降温

控制好温度,多少超点没关系的

网友AC:
可以超点,但是要特别留意油温啊,我这里有台315KVA的油式变压器超负荷10%,用了3年,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D:
我们公司的一般控制在80%左右,偶尔有超载情况,但时间都不太长。

网友AE:
理论上可以超载20%——30%,

网友AF(2009-01-04):
我讲讲一个真实的示例,我原单位被私人承包。新老板怎么干的呢??原来我们6台变压器改成4台使用,这4台都达到150%,夏天就用水管直接淋降温,我都他妈不敢靠近它了,就这样运行了两年半,直到搬迁。楞没事!!!!!!!!!!!!!!!!!!!!

网友AG:
理论上可以超载20%——30%,要强制降温

网友AH(2013-04-21):
看来你老板也不是一般人,厉害的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