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4-09-30):
各位大虾:
    一路4-20mA温控仪控制信号输出可否同时满足电动执行机构4-20mA伺服放大输入,和工控机A/D模块输入 (需加电阻调理成1-5V输入)两种需要。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若工控机A/D模块也是4-20MA输入,那比较好做些,+----》(+----》—)-----》(+-------》—)-------—
若是0-5V那需要加一个4-20MA转0-5V的信号转换器或更换A/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