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30):
630kW电机跳闸故障如何分析?
一台630kW同步电机,运行中过流跳闸,主机(机械部分)无异常,跳闸后立即可以再启动正常运行,一到三天后又出现同样现象。
经全面检查,电机、线路、励磁、绕组、均未发现问题。
励磁柜采用晶闸管集成控制单元。
请教故障出在哪儿?

网友A:
估计是失步了。

网友B:
请解释一下什么叫失步。不明白

网友C:
检查一下控制板,激磁控制那部分线路板,看有否元件松动或其它明显的故障,出故障保护只有在三相可控硅导通异常,一种是失步,另外还有紊乱情况,或者是可控硅损坏第三种情况在此应不存在,失步本身不会引起过流,但由于电机的反馈导制其它五个或者四个管子电流的增加.紊乱的情况只可能在控制板上出了问题,大电机使用地振动很大电路板元件很容易振松的.,所以,检查的思路是:先检查三相电流的平衡情况,(在负载满情况为好),如果平衡,则要重点检查控制板了.

网友D:
什么是失步?

网友E(2007-10-06):
123
就是失磁
没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