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30):
我软件在监控内存状态,只能看到9位,不知是何原因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A:
十進制呀!
0-9你算算...沒錯~

楼主:
谢谢老狮子!请问如果是HR73.07应该怎么看?

网友B:
請點取2下面逗點(,)按鈕,放大鏡那一排最左邊按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