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CU50电热偶这么有3根引出线,它有没有正负级?我一般叫到的电热偶有正负级只有两根线.[原创]

楼主(2004-09-30):
1

网友A:
好象没有.就是铜吗?正负+地,两根旧可以去,范围小.20-80度

网友B:
CU50与PT100一样不是热电偶是热电阻,三线制当然有三根线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U50与PT100一样不是热电偶是热电阻,三线制当然有三根线啦。

网友D:
是铜电阻,为了消除误差,用三线制

网友E:
还有四线制的呢

楼主:
那接线这么接?我只接过热电偶?它只有正负正负不要接错就好了。

网友F:
补偿导线本身的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U50与PT100一样不是热电偶,是热电阻三线制当然有三根线啦。
CU50与PT100一样不是热电偶,是热电阻.是热电阻三线制当然有三根线啦
CU50是铜电阻!3根线一根都不能少还不可以接反!不然误差很大的!

网友H:
补偿+平衡把

网友I:
什么补偿+平衡,热电偶的词都用到热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