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30):
问一下,CU50电热偶这么有3根引出线,它有没有正负级?我一般见到的电热偶有正负级只有两根线.

网友A(2004-11-01):
我们用的感温棒分热电阻和热电偶的他们的原理不同。一般热电阻的有三根线。两根为接收电信号一根为电流输出端。CU50为热电阻所以有三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CU50电热偶这么有3根引出线,它有没有正负级?我一般见到的电热偶有正负级只有两根线.

CU5O和PT100的和都是3根出线!属于热电阻!而热电偶有K.E等等分度号的!你只要看着说明书就可以拉 !这样的问题也 不至于拿来问吧

网友C:
除了电流没有校正信号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