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30):
各位前辈帮忙!!!
我是做水处理的!我们有一台电机,是37KW。为了保证有一定的压力(36公斤),所以装了一个变频器!但是现在的变频器发热严重!已经到了70多度。还老是高温报警!我有没有用过变频器。现在很是着急。还没有到现场。听现场的人说是ABB的好像是ACS4010041-3!请大侠支招!!!!!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65A,现在测出电流是67A!电机还有发热!
急!!!!!!!!!
谢谢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安装环境温度是不是有点高?散热不太好也会报警,电机有点过载,但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但是现在是温度太高,甲方说不行!!我没有去现场看,我怀疑变频器是选小了!各位前辈说这样有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是去另外的厂家买的变频柜!是不是他们为了省钱,给我们选的变频器小!变频器的选择是什么标准??谢谢

网友B:
察看一下变频器的负载电流显示是多少?电机的电流(65A)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匹配吗?如果容量不匹配,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只能换大的。

网友C:
测出的67A电流是输入变频器侧的电流还是变频器输出电流。此时变频器运行频率是多少。。变频器能运转能启动说明变频器是可以运行的,注意解决一下变频器的散热问题。

楼主:
电流67A是电机的电流!我去查手册了!他那个型号用在‘平方转矩’是可以是37KW!但是衡转矩时只能是30KW。我们要保证36公斤的压力,是不是衡转矩啊?
还有平方转矩’和衡转矩和衡功率有什么区别?
太谢谢了!

网友A:
基频以下的恒磁通变频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基频以上的弱磁变频调速属于恒功率调速。风机调速一般采用平方转矩,平方转矩只是一种控制方式,如果用恒转矩方式不能达到37KW,就换变频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意见,我再看看说明书,但书在公司(这几天放假)。我们也用ACS400。

网友A:
换600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