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30):
PLC柜接地和电气接地在一起,请问屏蔽线接地在现场仪表接地端子上还是PLC柜内?

网友A:
同意二楼,只要一端接地即可.

网友B:
不要与电源共地

网友C:
应该是柜内,我们现在就是接在柜内的!

网友D:
我的做法是两端都接。

网友E:
楼上的接法不对,屏蔽线已不起作用了

网友F:
只将屏蔽线的一端接到PLC柜内

楼主(2004-12-08):
我们工厂安装了一台电磁流量计,管道为PV管,现在还未使用,请问这样可不可以?我把接地接到其他管道上可不可以?请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G:
不过我认为仪表系统应该才用单独的接地系统,最后和电气的地在一点连接。
还有,我更喜欢才用“全浮空”,这样接地要求不是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