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驱动问题

楼主(2004-10-01):
我们的产品在其他地方都用的很好,在几个研究所的测试比一些知名品牌精度还要高。可在一家公司替代他原来的驱动器就出现X轴Y轴全程10厘米的误差。

他交流60V供电,X轴是86450A的电机,Y轴是86450B的电机。

我们的驱动器是给他用80V自流驱动器,加了一个电源给他的。

我没有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他原来的驱动器也有误差,但是比我们的还小,而且他原来的驱动器还不是恒流输出的那种抵挡驱动器。

我想不明白问题出在什么环节,因为我们的驱动器一直不丢步的

网友A:
这个就可能是厂家做的精度不高,一般说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多少细分的,细分后的驱动器可以步进电机运行过程中,振动减少,躁音降低,精度提高,细分越大,精度越不好控制,加上机械摩擦等。

楼主:
他用5细分10细分

机械的原因也有可能吧,谢谢

网友A:
不好说,电机力矩下降也是造成丢步的原因之一。你不是说以前的驱动器使用中没有这个问题吗?很可能就是驱动器本身细分精度达不到,用不同的厂家做一下实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