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用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控制变频器的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04-10-01):
我是三菱PLC的初用者,上次看了xliant和王美勋的回复后我还是编不成功啊!题目是用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的输出电压来控制变频器起动x0,停止x1,加速x3,减速x4,我的思路是x0起动时DA模块给1伏的电压给变频器,然后用x3按一下电压加1v,x4按一下电压减1v,电压最高为10v,最低为0,现我编的程序如下,但现在PLC上一运行就发生错误啊!再请PLC高手帮我看看我重编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啊或重帮我编一个程序啊,本人万分感谢啊!

网友A:
m8002不须要你用程序驱动,是只读。

楼主:
多谢了,还有其它地方要改吗,我想里面的地址和有的数应该都没搞对的呢

网友B:
我觉得在FROM指令后面的K30 D2之间好象不用空格。
我也没用过这个特殊单元,请问二手的一个多少钱?
比如说,FX-2AD-TC的。

楼主:
二手的FX-2AD不知多少钱啊,我这个是公司卖的新的FX-4DA的,也不知多少钱的

网友C(2004-11-11):
FX-2DA??具体些行吗?FX系列很好啊,有FX1S、FX1N、FX2N、FX1NC、FX2NC。各型号参数都有区别的。

网友C:
FX-2DA??具体些行吗?FX系列很多啊,有FX1S、FX1N、FX2N、FX1NC、FX2NC。各型号参数都有区别的。

网友C:
不对吧。M8002是初始化脉冲,你不可以把它当输出用。你的程序肯定有问题,确认一,你的DA模块位于MAIN UNIT右边第几个位置;二,模块的具体型号;三:模块编程要初始他程序,你的程序里没有,比如通道输出允许等

网友C:
可能你的初始他程序没上传,上面显示的程序也有问题:
第22步:TO KO KO H0010 K1这行吗?TO 模块站号 缓冲器号 源地址 写数的个数
你的第三个是H0010是个常数吧,应该是用地址。用一条MOV加一条TO指令完成。
有机会可以交流,我的QQ:37486267,请注明:工控两字!

网友C:
你的程序有问题,我试过了

网友C:
pls m3
ld m3
inc k4m100(你的意思是加1,但数字量加1并不等于模拟量加1V,0-10V对应的数字量0-4000时,1V等于数字量40,所以加1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