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2):
要求测量电机转速。现有设备:编码器,定时计数器等。电机转速0到2000r/min,编码盘一转是48个凹槽。定时计数器的频率是2MHz,没有溢出标志。存在问题,如果用普通测量方法:就是定时一定时间,读取脉冲数,由于定时器没有溢出标志,可以定时时间短,测得误差很大。请教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精确测量转速,时时测量那种。万分感谢!

网友A:
找个数字频率计吧,精度高实时准确,转换一下成转速

网友B:
不用编码器,用近接开关,一圈一个输入脉冲,定时1分钟,转速就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