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2):
如题

网友A:
TPM1A是销售到台湾地区的,CPM1A是在大陆销售的,没有大的区别!

楼主:
我也知道TPM1A是台湾那边的,我没它的资料,网上也查不到,只有请教高手了
内部结构上应该没有区别的吧?

网友B:
应该没区别.
参考过台湾过来的设备,使用上和CPM1A一样.

网友C:
沒了!OMRON的台北廠已經不生產!好像是去年吧!移到大陸來啦!

网友D:
TPM1A就是CPM1A,當初在台灣市場為了與三菱AX競爭,於南崁工廠生產大幅降低成本,又怕被代理商銷售到海外影響CPM1A價格,變更有CPM1A改TPM1A,端子台上蓋咖啡色改藍色,只生產6種規格.
   隨工廠關閉已停止生產,改進口武漢廠生產-V1,原CPM1A與TPM1A品質有問題,利昌大哥被搞到欲哭無淚,人瘦了一圈??????

网友E(2006-04-22):
那编程软件是否还是用CX呢 连接电缆用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编程软件是否还是用CX呢 连接电缆用那种

 软件与电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