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2):
想请问一下那位大侠在做这方面的东东呢,
PLC与单片机通信时,PLC方面最好是用那种连接方式?,是用232通信卡。485通信卡,还是改装PLC利用输出点来产生通信脉冲这种方式好呢,急盼

楼主:
怎么没人顶一下呢,这么可怜

网友A:
三菱PLC与单片机(C51)通讯问题,用自由协议就可以了(用RS指令)
不知那位有用过RS指令与单片机或PC通讯?(RS232)
我用过RS指令通讯不成功,是不是设置D8120,D8161,D8122,D8123有问题?
那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
我见过有人改装PLC,把MR型的输出点改两点为晶体管输出,通信程序也由自己编写
这样太麻烦了,我想用加485模块的方法,(或者用编程口,最好用485),主要是单片机方面的程序设计麻烦一点,PLC方面只要留一些元件做数据交换用就是了,读写都有单片机来完成,免除增加PLC程序的负担,PLC的程序步也不会增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