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3):
请问各位有无搞过雕刻机主轴电机的驱动,现在我想搞一台雕刻机,主轴电机用无刷电机,功率在100~300W左右,转速8000~30000rpm,电机已选好,但变频器还未选好,请问有做这方面的或变频器销售的提供一下意见,另外一个变频器可一个以上的电机吗?谢谢!联系qwe-3211@163.com

网友A:
是直流电机吧
用直流调速器

楼主:
多谢回复,不过那是直流无刷电机,是内置霍尔敏元件那种,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要专用的驱动电路,现很多变频器上用的散热风扇就是用这种电机。这种电机根本不能用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C:
电机多少钱一台?那里有卖的?
变频器多少钱一台?
能否告知?

网友D:
to zsyf1:
 你好!看来你对直流电机蛮了解的,请问直流电机在起动的时候起动电流大吗?直流电机都有哪些性能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o zsyf1:
  你好!看来你对直流电机蛮了解的,请问直流电机在起动的时候起动电流大吗?直流电机都有哪些性能特点?
如果是以前问我我可以回答得有板有眼,可是现在?知恩图报全还给老师了,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