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4):
异步电机会出现堵步现象吗?
各位高手谢谢你宝贵的教导!

楼主:
有人可以教教我吗?我很想知道.

网友A:
堵步是什么意思,堵转吗?

网友B:
当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加电瞬间,此时的电流值为堵转电流~~~~

网友C:
负载过大也会出现堵转的现象吧

网友D:
异步电动机在转差为1时称为堵转(加电瞬间或负载过重),相当于变压器的次级短路

网友E:
异步电机通电时的电流如果不能被控制或被限制,堵转的时候电流会很大,容易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