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4):
能否通俗形象的和我说说PI及PID的控制原理和他们的运用场合,谢谢!

网友A:
区别就是少了 D 也就是没有微分时间参数的设置,具体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B:
p是比例放大,直线放大积极相应变化,i是积分控制稳定程度,d是微分控制精度.
必须看相当的资料,并且有一定的工程经验才能又深入的了解

网友C(2004-11-06):
p 比例 i 积分 D 微分

网友D:
好象D可以增加相角余量

网友E(2004-12-06):
p 大多控制中都用它! 因为它是比例控制的比较快!   PI   一般用在温度控制系统中和液位控制系统中!

   D  控制就不易在这些系统中出现  因为微分控制它的速度比较慢!

网友F(2008-01-25):
PID的参数设置可以参照以下来进行: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您有什么好方法, 跟贴上来比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