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10-04):
用S7-200编一个控制步进马达的程序,都设置好了,但Q0.0输出的脉冲不停,不是设定的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偶这方面不懂!我想想,还是帮你顶上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这方面不懂!我想想,还是帮你顶上去吧!
我也跟一下吧

网友C:
咱也不例外,UP一下。

网友D:
需仔细看S7-200的系统手册,PTO指令.

网友E:
监控一下程序,看它走到那里来了,在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F:
有没有写终断?

网友G:
要是欧姆龙的也许我能告诉你,西门子的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