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该如何配置

楼主(2004-10-05):
六组模拟量输入,三组独立位置控制,用FX2n主机,该怎样选择模块

网友A:
FX2N-8AD   8组模拟量输入;
3个FX2N-1PG-E;

网友A:
六组模拟量输入也可以用FX2N-2AD一个加一个FX2N-4AD;
不过FX2N-8AD是16位的分辩率;
FX2N-2AD及FX2N-4AD分辩率只有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