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智问题。

楼主(2004-10-05):
常闭触点接入PLC中,是不是断开时ON状态?

网友A:
是。
常闭接点触发部分(如继电器的线圈)断开时,PLC内部的输入是ON的。

网友B:
要看階梯圖是A接點或B接點而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階梯圖是A接點或B接點而論.

陈老师细致入微.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