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5):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了难题,请大家帮忙。
是关于电机正反转,小弟做了个很简单的电机正反转的控制电路,工作方式是电机上升到上限位开关动作时,常闭点断开,电机不动作。同样,电机下降到下限位开关动作时,电机不动作。问题是假如电源相位接反,那限位开关就不作用了,如果不特殊的话,电源换一下就行了,但是,现在是电机横块初始位置在上限位开关上,相位接反,操作不注意,开关不起作用,把上面的驱杆就顶坏了。头痛啊,那如何在相位接反时,让电机不作用呢?

网友A:
一次定位后,不要移动!或者增加成本可满足要求.

网友B:
在电源侧加相序保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加相序保护器或变频器

楼主:
楼上的大哥,可以告诉我相序保护器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D:
二个建议:
1.相序保护
2.或者在上下限之后再各加一个极限位开关,该开关动作,电机任意方向都停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哥,可以告诉我相序保护器是怎样工作的?
相序保护器是在电源输入ABC正序时有一触点信号输出,反之没有。顺便说明一下相序是相对的正序可以是:ABC,BCA,CAB。变频器可以防倒序是因为内部有整流环节。

网友E:
和接触器的触点一起互锁 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F:
感觉加变频器好些,不用管相序。

网友G:
这个好像是工厂里 的货梯吧,在热继电器后加一个相序保护器就行

网友H:
调试时注意一下就行了。
先把那个东西放到中间,然后正转,在还没有碰到限位时人工动一下限位开关,看是否能停车。试验好了就行了。

网友I:
10楼的兄弟说的没错,我判断的也是。
以前我也碰到一起,最后给摔了,很惨,幸好人员没有问题。
后来我也学乖了,加了相序保护器。

网友J:
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要重新接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二个建议:
1.相序保护
2.或者在上下限之后再各加一个极限位开关,该开关动作,电机任意方向都停止。
只要用第二法就可以了,简单、经济、实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遇到了难题,请大家帮忙。
是关于电机正反转,小弟做了个很简单的电机正反转的控制电路,工作方式是电机上升到上限位开关动作时,常闭点断开,电机不动作。同样,电机下降到下限位开关动作时,电机不动作。问题是假如电源相位接反,那限位开关就不作用了,如果不特殊的话,电源换一下就行了,但是,现在是电机横块初始位置在上限位开关上,相位接反,操作不注意,开关不起作用,把上面的驱杆就顶坏了。头痛啊,那如何在相位接反时,让电机不作用呢?
如果只是说想相位接反时,让电机不作用的话加个相序继电器就OK拉?》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侧加相序保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N:
和接触器线圈互锁

网友O(2004-11-13):
有相位保护继电器,50多元,

网友P:
可以再装一个保护限位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感觉加变频器好些,不用管相序。
可是那要米米,不觉得浪费粮食吗?

网友Q:
判断马达方向如有可能可先断开传动部分,同时测试限位开关的正确与否。此种场合下使用最好能用两限位开关串联使用,以防其损坏。

网友R(2005-06-08):
在控制线路上再多串一个上下限位开关,

网友S:
不知你是怎么接的?把上升限位串接在上升接触器的线圈上,同样下降限位串接在下降接触器
的线圈上,保证不会出问题。

网友T:
能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吗?

网友U:
在上下限之后再各加一个极限位开关,该开关动作,电机任意方向都停止。
如果没有可安装位置还可将电机用手转动离开限位开关.

网友U:
我还想到一个主意是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就很方便了

网友V:
最简单的也就是楼上说的那种呀!本钱少,

网友W:
我想用变频器是最好的。

网友X(2006-08-25):
顶, 本人对控制不再行, 虚心学习中……

网友Y:
建議你用6楼的辦法,省錢还省事,這麽一个東東值得去花钱加別的東東?

网友Z:
同意五楼,加多两个限位开关,实现双重保护!

网友AA(2007-02-09):
不会把,你把正反接触器互锁一下,耐心调试一下,应该没问题,好多机床,大锯都是这样的

网友AB:
楼上的兄弟,看来你还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你与其它几位兄弟所说的"互锁"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
当电源的相序发生改变时,电机转向相反.但接触器的控制回路并没有断开.
货梯如果正停在上限位置,电源突然反相的话,你按"下降"它就会上升.因为这时下限位行程开关并没有动作.这样就会出事故了.
所以最经济的方法还是加入超极限保护行程开关.
这样不管是电源反相,还是第一道控制失灵,它都能提供第二道保护.

网友AC(2007-03-12):
看了这么多帖,我最同意的是32楼的,
但有一点,超极限保护行程开关应加在整个控制电源的电源侧,或零线侧

网友AD:
相序保护

网友AE:
只用两个限位开关来控制电机正反转是不够的,用两个接触器做互锁电路,再配上你的两个限位开关,绝对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AF:
加入本论坛真是长学问!!!!!!!

网友AG:
还是用相序保护器

网友AH:
限位开关有两组常闭触点没,如有,将下限位常闭触点串入上升接触器线圈回路,上限位常闭触点串入下降接触器线圈回路。如只有一组常闭和常开触点,则增加两个中间继电器或两个极限位开关都可满足要求。

网友AI:
在上、下端各装一个过行程保护限位开关,串接后控制主控电路即可

网友AJ:
引用 网友S:
不知你是怎么接的?把上升限位串接在上升接触器的线圈上,同样下降限位串接在下降接触器
的线圈上,保证不会出问题。
方法很有效,可是安全呢?

网友AK:
撤掉正反转接触器的自锁,点动上升或下降按钮,判断相序是否接反,如反了给于更正.

网友AL:
你加个超极限要好点

网友AM(2007-08-06):
加变频器吧,可调速,相序也不会变

网友AN(2007-09-23):
我觉得32楼的说的,从根本上反映了楼主的意思,解决方呢,各位都说的是可行的。但看楼主怎么选择了
o(∩_∩)o...哈哈

网友AO(2007-10-28):
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搞得如此复杂。

网友AP:
经济做法是加超极限,有钱的话呐装个相序保护器,聪明的话呐装个...保密!

网友AQ:
引用 网友E:
和接触器的触点一起互锁 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我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AR:
如果只考虑这一点加变频器实在是太奢侈了!
相序保护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绝大多数拆接线是在检修电机时在现场进行,这时候接错线相序保护器不起作用的!

所以还是多加两个限位最好!

网友AS(2008-01-05):
相序保护足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AT:
你是一个笨蛋

网友AU(2008-04-23):
引用 网友AK:
撤掉正反转接触器的自锁,点动上升或下降按钮,判断相序是否接反,如反了给于更正.
同意!!最好的方法!

网友AV(2008-11-18):
最简单加一个极限开关,相当于总停。

网友L:
加个相续继电器

网友AW:
加个相序保护器,再加装一个总限位开关就绝对没问题了...

网友AX(2011-10-23):
撤掉自锁线,点动试正反。这是最方便实用的方法。如果想做更把握一点就加极限开关,经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