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5):
三菱PLC与单片机(C51)通讯问题,用自由协议就可以了(用RS指令)
不知那位有用过RS指令与单片机或PC通讯?(RS232)
我用过RS指令通讯不成功,是不是设置D8120,D8161,D8122,D8123有问题?
那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A:
本站有FX系列的通讯协议,

楼主:
多谢了,但我想先用三菱FX2N的自由口协议(RS指令,D8120设置等),看看
能不能跟PC或单片机通信,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但就是通信不成功,
成功后再考虑用其他三菱通信协议通信,不知那位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