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减速时间

楼主(2004-10-05):
我的一台132电机加速时间是25秒,减速时间25秒,可是电机停止时显示减速时过电压,把减速时间一直延长到120秒才没是,请问是哪个参数数值不当

网友A:
加个制动
先DC制动试下

网友B:
一般变频器厂家对相应的功率都有相应的推荐加减速时间值,如果你无法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就只能将时间延长;还有可能你的制动单位(如有的话)无效果

网友C:
请说清楚你的负载和变频器的类型。
一般情况下,你是因为没有合理的制动,才会引起过压。

网友D:
可能你的负载转动惯量太大功告成,在减速停止时,电机外于发电状态。这时你可考虑变频器上设置直流制动或外加制动单元。

网友E:
现在的变频器,比如西门子的MM440,内部都有一个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功能,将这个功能使能以后,即使没有制动电阻,在制动过程中如果母线电压被充得太高,会自动调整输出,减小制动电流,抑制母线电压继续升高。
所以现在的变频器,如果你选择了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自动调节的功能,是可以安全完成减速停车过程的。不会报警(即使你设置的减速时间不匹配也不要紧)。但是,这个功能,并不等于解决了快速制动的问题,只是缓冲了发电电流对于直流母线的冲击,制动停车的过程反而会自动延长。仅仅是可以不报故障。
如果要完成真正意义的快速制动过程,那就非加制动电阻不可。

网友F:
你带的东西惯量太大了,变频器需要外加制动刹车单元了。

网友G:
上面的几位朋友说的外加制动刹车单元,应该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不过我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种变频器,不知参数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停止方式(stop mode)参数项,上面有减速、直流刹车、自由状态三项,如果楼主设在自由状态上,我想只要改一下就行了。25秒启动,25秒停止,楼主用的电机功率应该不小,选用的变频器应该有这一参数设置的。
顺便想交几个工控朋友,我的QQ是83004094,请注明工控朋友。

楼主:
谢,我用的是富士的变频

网友H:
我也用富士,是5000g11s,我单位也有这种问题发生,如果以前好的话,有可能是皮带松动造成的.

网友I:
应该选择一个合适变频器的制动电阻,,不难的话效果会很差的,,再加一下电抗器看一下会不会好点

网友J:
负载大或小都可能引起这种情况吗?

网友K(2005-08-10):
电机的制动一般是把能量消耗到制动电阻上,所以通过减速时间大致能估计最大可以消耗到制动电阻上的能量,因此,如果你所带的电机和外部设备的机械能量大于这个能量的话,就需要重新设置减速时间;或者,改变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