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04-10-05):
我用西门子PLC进行时间控制,定时器调整的是半小时动作,可现在有时到9分钟就动作,请问是程序问题还是定时器坏了

网友A:
定时器一般不会出问题,首先应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仔细看定时器的分辨率,可以换其他的定时器号试验.

网友C(2005-06-30):
重新检查程序,看定时器线圈是否被多次使用。

网友D:
恩,
应该是你编程的问题,
你把程序给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2005-09-06):
定时器坏了,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