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控制变频器的编程问题,急!

楼主(2004-10-06):
多谢大家的帮助,上次的题目我又编了一个程序,不过还是有问题的,我的QQ 88019932 程序的题目是:用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的输出电压来控制变频器起动x0,停止x1,加速x2,减速x3,我的思路是x0起动时DA模块给1伏的电压给变频器,然后用x2按一下电压加1v,x3按一下电压减1v,电压最高为10v,最低为0,现我编的程序如下,但现在PLC上运行会发生错误啊!再请大家帮我看看我重编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啊或重帮我编一个程序啊,本人万分感谢啊!

网友A:
FX-2DA应参考FX2N-2DA使用,从程序上看你是参考了FX2N-4DA,二者差别较大。X2和X3发出的脉冲信号产生的数值也应有一个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加减。因手头没有FX-2DA帮不了你

网友B:
应该有4000>=D52>=0

楼主:
不好意思,我开始写错了,我用的是FX2N-4DA,你现能帮我改改我的程序了吗,多谢!

网友B:
把错误描述一下.

楼主:
错误好简单的,我将PLC接在我电脑上,在线调试时每次运行一会,就显示通信错误啦,这个程序我觉得有问题,不过不知怎么改的

网友B:
你是用模拟器么?

楼主:
不是用模拟器的,我有一个FX2N 的PLC和一个4DA模块,然后就用三菱编程软件输入程序后,再用这个软件的监控进行再线调试的。

网友C:
把程序灌到PLC中去,如果不接触X2和X3会不会产生通讯错误呢?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D52的数据溢出产生错误了!从程序上看不到什么问题,另外,你可以监控M80及后面的寄存器,看看哪个闭合了,再看看是什么的错误,还有,如果每次增加1V,应该是加K200吧!

网友D(2005-11-22):
不用那麽复杂吧,你应该利用变频器的多步速度功能的4个接线端,通过PLC的编程就能很好地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网友E:
这样的程式序是不可以的有事找我!
QQ:343735117

网友F:
fx2-4da的识别码是3010吗?好像是fx2-2da 的

网友G(2008-01-18):
没有上下限

网友H:
怎么联系你呀qq54324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