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6):
我编了个很笨的测试程度,0 LD X  001    2 OUT Y 002
0     LD     X    001
1     OUT   Y   001
2     OUT   Y   002
3     OUT   Y   003
5     OUT   Y   005
6     OUT   Y   006
7     OUT   Y   007
以次累推,然后把PLC开关拨到RUN所有的Y点跟COM点用万用表量都是通的。

这是不是Y点都好的啊

网友A:
直接用
ZSET Y0  Y27不就OK吗?

网友B:
我记得FX0N在接通外部信号的时候也有指示灯的呀。

网友C:
LD NOT  X 001
否则你应该接通X1输入点

网友D(2018-07-20):
楼主可以把你编好的FXON-60MR  gxw程序发一个我下载测试下PLC.1200669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