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6):
请问一下:三相、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有何区别?实际中怎么选择呀?各位大侠能给我说说吗?

网友A:
三相五线:有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地线。三相四线:有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三相:只有三根火线。不想节约资金,当然选择三相五线了,,,,,至于怎样选择,还有听听大虾的讲解了~~~~~

网友B:
三相电一般指的是三根都是火线。
三相四线一般指的是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
三相五线一般指的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保护线。

怎么选择:
三线四线和三相五线相比,少了根保护线,保护线的作用是为了防设备仪器漏电而设,比如我现在只有四线进到这里,但又要做保护接零,我就在漏电开关的前面零线并出一根做为保护线(这根并出的线不入漏电开关。。能行否,向各大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一般指的是三根都是火线。
三相四线一般指的是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
三相五线一般指的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保护线。

怎么选择:
三线四线和三相五线相比,少了根保护线,保护线的作用是为了防设备仪器漏电而设,比如我现在只有四线进到这里,但又要做保护接零,我就在漏电开关的前面零线并出一根做为保护线(这根并出的线不入漏电开关。。能行否,向各大请教。)
完全正确,用零线作为保护地线(这是TN-C系统常用的方法),但是不论是何种系统,保护地线,绝对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

楼主:
但是我在书上看到,零线和接地线是不能同时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使用的,只能用一个~~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三相四线即TN-C,三根相线,一根PEN线,三线五线即TN-S,三根相线,一根PE线,一根N线(中性线),
至于选择,TN-S多一根线,造价高,但最好,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多为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书上看到,零线和接地线是不能同时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使用的,只能用一个~~
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应该首先明白“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原理。
保护接地:把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一根导线,与大地可靠连接。
保护接零:把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一根导线,与系统的零线可靠连接。
保护接地的设备,如果设备的控制开关的容量选择比较大,漏电设备的接地电流,是不容易引起开关跳闸的。如果在同一个系统中,有的设备使用保护接零,有的设备使用保护接地,假如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漏电现象,则使得漏电电流经过这个设备的接地电阻,大地,系统的中性点的接地电阻,零线,,,,,使得才用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都带电了。

网友D:
欧美采用的一般是三相五线制,而日本则是三相四线制啦!从一些进口的大型设备都可以看出来,如果把一台从口本进口的采用三相四线制的设备接到安装了漏电保护的电源上就会发生跳闸。

楼主:
哦,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我还想问一下,如果现在要有几台几十瓦和几百瓦的电动机,一般选择那种方式TN-C还是TN-S接法呢?

网友E(2005-05-15):
引用 网友D:
欧美采用的一般是三相五线制,而日本则是三相四线制啦!从一些进口的大型设备都可以看出来,如果把一台从口本进口的采用三相四线制的设备接到安装了漏电保护的电源上就会发生跳闸。
邻国的是三角接法的啦!

网友F:
日本是三相四线制 三根火线 一根地线  一般一个控制系统 总空开带漏电 单相电由两相火变得

网友G:
谢谢了.我这才了解清楚了..

网友H(2005-07-26):
TN-C 在新的标准中已经不提倡用了,几瓦和几十瓦只要电压高于安全电压都要用地线,TN-S,比较提倡。

网友I(2005-08-26):
请问开关容量大就要设备接零好,对吗?
请问开关容量大就要设备接零这样漏电时就容易跳闸,对吗?

网友J:
...zai 在三相四线制中。没有水线的做漏电保护。
万一出事的话,可能会损坏设备,或导致人生安全,,所以在工厂,家庭的各个配线上最好用三相五线,

网友K:
学到知识了!

网友L:
有条件的建议使用三相五线制

这样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M:
有条件的建议使用三相五线制

网友N(2005-10-10):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一般指的是三根都是火线。
三相四线一般指的是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
三相五线一般指的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保护线。

怎么选择:
三线四线和三相五线相比,少了根保护线,保护线的作用是为了防设备仪器漏电而设,比如我现在只有四线进到这里,但又要做保护接零,我就在漏电开关的前面零线并出一根做为保护线(这根并出的线不入漏电开关。。能行否,向各大请教。)
三相四线要想保护设备可以设独立接地网。一般不在零线接漏电保护,个人看法

网友P(2005-11-16):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刚入行的毛头小孩,最近我们周围经常有电线干地线被盗的事件,引起电压突然升高而使家用电器被烧怀,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底线短缺会使电压升高

网友Q(2005-12-20):
用电动葫芦做升降机到二楼或三楼自动停止用什么控制方法比较安全有效

网友R:
再你想停的楼层安一个行程开关把控制线串联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上便可以了.

网友S:
什么叫工作接地?答: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的接地叫做工作接地。
     什么是保护接地?答:保护接地是将电气设备正常运行时不带电而故障情况下可能呈 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金属外壳(或构架)和接地装置之间作良好的电气连接。
        什么是保护接零?答:保护接零是将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带电的金属外壳或构件等用导线与系统零线进行直接连接。
           什么是重复接地?答:在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线路中除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以外,在零线上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称为重复接地

网友T:
还是不懂,领先有些不也几次接地,应该说是零线地线都是连着的,又有啥区别呢

网友U:
各位前辈,我是一个刚入行的毛头小孩,最近我们周围经常有电线干地线被盗的事件,引起电压突然升高而使家用电器被烧怀,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底线短缺会使电压升高

   我们这也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网友V:
因为失去中线,就成了三相三线,当三相一端断开,那么接在三相线的另外两相线相当用电器直接接通了。大家都知道接在三相电两端相线电压为380V。所以这时,用电器的电压经两端分压后还是会有一端电阻小的电压超出220,这时,电阻小的反倒电流大,小灯泡会比大灯泡亮些,会引起电阻小的用电器烧坏;/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书上看到,零线和接地线是不能同时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使用的,只能用一个~~
 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应该首先明白“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原理。
保护接地:把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一根导线,与大地可靠连接。
保护接零:把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一根导线,与系统的零线可靠连接。
保护接地的设备,如果设备的控制开关的容量选择比较大,漏电设备的接地电流,是不容易引起开关跳闸的。如果在同一个系统中,有的设备使用保护接零,有的设备使用保护接地,假如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漏电现象,则使得漏电电流经过这个设备的接地电阻,大地,系统的中性点的接地电阻,零线,,,,,使得才用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都带电了。

假如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漏电现象,则使得漏电电流经过这个设备的接地电阻,大地,系统的中性点的接地电阻,零线(地线),,,,,使得才用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都带电了。
那不是说就算都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也会统统外壳带电?

网友X:
有关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方式的分析

一、工程施工供电系统
  工程施工用电的基本供电系统有(380V)三相三线制和(380/220V)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就以上所指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分析。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图 1-1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不宜在380/220V供电系统中应用。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施工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专门安装一组接地装置,引出一条专用接地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a.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b.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c. TT 系统适用于用电设备容量小且很分散的场合。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220V)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很多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如图 1-3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在线路上产生一定的电位差,所以与保护线所联接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对大地有一定的电压。
   2 )如果工作零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对地220V!)。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
   4 ) TN-C 系统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后面的所有重复接地必须拆除,否则漏电开关合不上;而且,工作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断开。所以,实用中工作零线只能让漏电保护器的上侧有重复接地。
   5 ) TN-C 方式供电系统只适用于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无220V负载)情况。
( 4 )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如图 1-4 所示,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作工作零线。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下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工程施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5 )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施工临时用电中,如果前部分是(没有220V负载的)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如图 1-5  所示。这种系统称为 TN-C-S 供电系统。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图 1-5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总开关箱后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总开关箱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气设备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 线的负载不平衡电流的大小及 N线在总开关箱前线路的长度。负载不平衡电流越大, N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规范规定:有接零保护的零线不得串接任何开关和熔断器。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且联接必须牢靠。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第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如图 1-6 所示。

   I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连续生产装置、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从图 1-6 可见,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回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施工工地上很少见,我们公司的35KV、10KV、6KV系统采用这种IT方式。 IT方式的缺点很明显,线路单相接地时,其余两相对地电压达到线电压,对用电设备的过电压要求很高。去年施工三线架空线被施工单位撞断,二电站6KV系统B相接地,A、C两相对地电压升高1.732倍,引起二催化6KV电压互感器因过电压烧毁,主风机跳闸,影响装置正常生产。
(二)供电线路符号小结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绝缘(不接地)。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金属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负载采用接零保护。
   3 )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的组合关系。如  C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我们称零地合一),如  TN-C ; S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严格分开的,所以 PE 线称为专用保护线,如  TN-S 。

网友Y(2006-03-06):
常言说的回头电。零线断路后它通过其它两相负载构成回路,负载重的电压低,负载轻的电压高,往往会烧毁负载轻的设备。

网友Z(2006-05-13):
三相四线即TN-C,三根相线,一根PEN线.
三线五线即TN-S,三根相线,一根PE线,一根N线(中性线).

网友Z:
三相四线即TN-C,三根相线,一根PEN线,可改造TN-C-S.三线五线即TN-S,三根相线,一根PE线,一根N线(中性线),

网友AA:
很受用!很感激!

网友AB:
一般:线路架设采用TN-C,在设备的保护做独立接地形式(接地电阻与变压器处的接地电阻保持相同.最好是将接地网连成一体.),这样可以节约线路成本,这样的接线方式亦类同TN-S接法.

网友AC(2006-08-18):
呵呵!什么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三相五线,统统是非标准叫法。

网友AD:
枫叶飘扬
有的供电是需要零与保护接地交错使用的,我们做的就是这样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呵呵!什么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三相五线,统统是非标准叫法。
哈哈!终于有人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AF:
那应该怎么叫?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书上看到,零线和接地线是不能同时在一个供电系统中使用的,只能用一个~~
 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应该首先明白“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的原理。
保护接地:把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一根导线,与大地可靠连接。
保护接零:把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一根导线,与系统的零线可靠连接。
保护接地的设备,如果设备的控制开关的容量选择比较大,漏电设备的接地电流,是不容易引起开关跳闸的。如果在同一个系统中,有的设备使用保护接零,有的设备使用保护接地,假如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漏电现象,则使得漏电电流经过这个设备的接地电阻,大地,系统的中性点的接地电阻,零线,,,,,使得才用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都带电了。

33楼的发言:
什么叫工作接地?答: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的接地叫做工作接地。
     什么是保护接地?答:保护接地是将电气设备正常运行时不带电而故障情况下可能呈 现危险的对地电压的金属外壳(或构架)和接地装置之间作良好的电气连接。
        什么是保护接零?答:保护接零是将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带电的金属外壳或构件等用导线与系统零线进行直接连接。
           什么是重复接地?答:在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线路中除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以外,在零线上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称为重复接地
39楼的发言:
有关低压供电系统的接地方式的分析

一、工程施工供电系统
  工程施工用电的基本供电系统有(380V)三相三线制和(380/220V)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就以上所指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分析。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据 IEC 规定的各种保护方式、术语概念,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如图 1-1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图 1-1
    1 )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 )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不宜在380/220V供电系统中应用。
   3 )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施工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专门安装一组接地装置,引出一条专用接地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a.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b.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c. TT 系统适用于用电设备容量小且很分散的场合。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220V)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很多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如图 1-3 所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在线路上产生一定的电位差,所以与保护线所联接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对大地有一定的电压。
   2 )如果工作零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对地220V!)。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
   4 ) TN-C 系统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后面的所有重复接地必须拆除,否则漏电开关合不上;而且,工作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断开。所以,实用中工作零线只能让漏电保护器的上侧有重复接地。
   5 ) TN-C 方式供电系统只适用于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无220V负载)情况。
( 4 )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如图 1-4 所示,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作工作零线。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下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工程施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5 )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施工临时用电中,如果前部分是(没有220V负载的)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如图 1-5  所示。这种系统称为 TN-C-S 供电系统。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图 1-5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总开关箱后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总开关箱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气设备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 线的负载不平衡电流的大小及 N线在总开关箱前线路的长度。负载不平衡电流越大, N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规范规定:有接零保护的零线不得串接任何开关和熔断器。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且联接必须牢靠。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 6 )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第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如图 1-6 所示。

   I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连续生产装置、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但是,如果用在供电距离很长时,供电线路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视了。从图 1-6 可见,在负载发生短路故障或漏电使设备外壳带电时,漏电电流经大地形成回路,保护设备不一定动作,这是危险的。只有在供电距离不太长时才比较安全。这种供电方式在施工工地上很少见,我们公司的35KV、10KV、6KV系统采用这种IT方式。 IT方式的缺点很明显,线路单相接地时,其余两相对地电压达到线电压,对用电设备的过电压要求很高。去年施工三线架空线被施工单位撞断,二电站6KV系统B相接地,A、C两相对地电压升高1.732倍,引起二催化6KV电压互感器因过电压烧毁,主风机跳闸,影响装置正常生产。
(二)供电线路符号小结
   1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定的供电方式符号中,第一个字母表示电力(电源)系统对地关系。如  T  表示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I   表示所有带电部分绝缘(不接地)。
   2 )第二个字母表示用电装置外露的金属部分对地的关系。如  T   表示设备外壳接地,它与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接地点无直接关系;  N  表示负载采用接零保护。
   3 )第三个字母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的组合关系。如  C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我们称零地合一),如  TN-C ; S  表示工作零线与保护线是严格分开的,所以 PE 线称为专用保护线,如  TN-S 。
以上几位的发言都很精彩!
应该把问题讲清楚了!
欢迎新的高见!

网友AH(2006-10-18):
家庭用是220伏电,当电压干线缺相时,尤其是N线断开时,其他相有可能通过电器设备造成两相380伏进户,所以会造成电压升高。

网友AH:
真是长见识!谢谢!

网友AI(2006-12-20):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三相、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有何区别?实际中怎么选择呀?各位大侠能给我说说吗?
uiioloiiioopop

网友AJ(2007-06-04):
请问33楼先生能否再进一步解释:“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且另两相电压明显升高“

先谢了!!!

网友AJ:
请问33楼先生能否进一步解释:“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且另两相电压明显上升”

网友AJ:
[原创]
33楼先生!谢了!

网友AK:
很简单,不要越讨论越把自己弄糊涂了!四线制就是中线充当了保护线,五线制就是单另有一条线作保护线用.之所以显得这么重要是在图上要抽象出一个距离来考虑就可以了!四线制和五线制是可以混用的,到处都有这样的接法,只要仔细观察就行!

网友AL:
三相五线。纯碎是浪费。严格按三相四线操作。付合安全用电要求。(可以重复接地)

网友AM(2007-08-06):
抵制日货,把日本猪赶出去,留下他们的资产

网友AN(2008-09-10):
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