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6):
在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线路中电流时,书上说钳形电流表的额定电压一定要大于被测电路的电压,否则会发生触电事故,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钳形电流表的原理是一电流互感器,众所周知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是不许开路的,钳表在测电流时如果被测电流已穿过钳表但此时换档将出现瞬间的开路,后果是互感器线圈输出高压并且磁路过饱和,所以正确的方法是换档必须离开被测载流导线。要求其耐压高于被测线路的原因大概在此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线路中电流时,书上说钳形电流表的额定电压一定要大于被测电路的电压,否则会发生触电事故,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多谢!!!
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