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PLC里的软元件会不会坏掉?

楼主(2004-10-06):
;;;l

网友A:
也有可能.一般不会.

网友B:
好象不可能。

网友C:
软元件在程序编译后对应的地址映射到存储器中某一物理地址区,一般来说,物理存储器不会单个字节损坏。

网友D:
不会。如果坏了就是整个PLC都报废了。

网友E:
坏掉是什么意思呀?象电脑硬盘那样?可惜PLC不是用硬盘呀。当然不会坏了其中的几个磁道啦,不过PLC的断电保持寄存器丢数据倒是出现过。

楼主:
大哥你的签名好恐怖

网友F:
应该没有这种可能。我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理伦上来说也不会,除非你的PLC坏掉。

网友G:
只要电压在规定范围内,TR类输入模块一般很难坏,继电器类可能会因为使用频繁而不能正常工作。输出模块只要电压、负载在规定范围内,TR内同样很难坏,继电器类也会因为工作频繁而老死。其实电子类元气件都有它的使用寿命。

网友A:
某元件不能用了.

网友H:
我想问一个很菜的问题(大家不要笑呀:))
PLC在输入满足的条件下,通过内部的电路(输入和输出)怎么可以使一个接在输出端的开关或按钮闭合呢?  它的内部电流有220v吗?

网友F:
它的内部电流有220v吗?

电流是用A,你的问题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一个很菜的问题(大家不要笑呀:))
PLC在输入满足的条件下,通过内部的电路(输入和输出)怎么可以使一个接在输出端的开关或按钮闭合呢?  它的内部电流有220v吗?
电流是用A,你的问题看不明白。

网友I:
会的,我曾遇到KENCE的PLC 高速计速器就坏过,但严格说,应是硬件通道坏了,而不是软元件坏了。

网友J:
软元件不会坏的……

网友K: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吧

网友L(2005-06-06):
1.在应用程序损坏的情况下会损坏所谓的软元件
2.当背景程序损坏时也会
3.但是一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