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6):
拖动的是风机,用了3年时间了,一按FOR键,就出现O.C.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整流完了

网友B(2005-03-19):
整流完了就没有显示了

 变频器故障或者电机故障或者干扰
1.上电后不运行,将参数68改为1,看故障时电流大小,如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150%,可能是负载的毛病,或者电机短路,或者变频器输出缺相;如果特别小,变频器坏或者干扰。
2.摘掉电机,上电运行,测量输出电压是否3相平衡。如不平衡,变频器坏了;如果平衡,电机坏了或者干扰或者风机抱死了。
3.如果变频器坏了,与经销商或者厂家联系,维修吧,IGBT或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