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6):
我是PLC初学者,我有一块FX2N-64的PLC为了节省开支,同时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动手的能力我想自己制作一根下载线,不知哪位老师能提供有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图纸有误,小心烧元件。

网友B:
如果照这个图做,不作任何改进的话,绝对不会成功的。

网友C:
好东西为何总是要有所保留

网友D:
还有别的图纸吗,望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C:
经过仔细查看图纸没有问题;不过焊接的的时候可要注意 422 插头的方向
方向反了则电源的正、负极就反了

网友E(2004-11-14):
到底能不能用啊老大们

网友A:
能够用,不过如果按三菱的资料,图中RS422的圆插头的编号应该镜像一下,即1改2,2改1,3改5,4保留不改,5改3,6改8,7保留不改,8改6。电容需采用无极性电容,建议图中的6,8脚不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