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解決一下!^^

楼主(2004-10-07):
版主:
麻煩解決一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3636

网友A:
三菱PLC的型号是什么?你用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在力控运行的时候打开ioserver.exe文件可以查看通讯信息,你可以通过直接查看设备通讯灯的状态直接判断是否通讯正常,红灯不正常,绿灯正常。

网友B(2005-03-30):
请问力控与下位机通讯是用PPI还是485,最远通信距离多长?
因为要用与实际工程请斑竹说的确切点,谢谢!下位机 S7-200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