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7):
请问mdf格式的文件需要用什么播放软件播放阿?这是一个影音文件,关于delphi讲座的。清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

网友A:
在网上找到一些信息:

mdf文件要和mds文件搭配使用,是Alcohol 120%制作的原版光盘映像文件,可以用虚拟光驱软件Dmdsaemon-Tools载入,也可以用Alcohol 120%的虚拟光驱载入,还可以用Alcohol 120%直接刻录mds文件,还原成CD.两个文件要在同一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