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7):
我用的是CJ1M-CPU13的PLC,触摸屏为nt31,支持工具为nt3.3.把触摸屏的状态通知区或者是某个画面的灯(包括按钮灯)地址设置为HR区,触摸屏就会提示用了错误的地址,如果全部换为IO区就不提示错误,完全正常运行.(我的地址设置应该没问题,在c200h系列中用hr区没问题),请问是nt支持工具或plc没设置好还是硬件有什么问题?

网友A:
CJ的资料暂时没找到.看看下图,我想可以参考CS系列.

楼主:
我找到了答案.hr区确实不能用,nt3.3版本太低了,不支持cj系列的hr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