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速?

楼主(2004-10-07):
直流调速和变频调速在应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
如果暂不考虑负载,那种调速方式的转速更稳定?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直流调速又称变流技术,比变频技术成熟,具有恒速,恒转矩等特性,但近年来变频技术正在赶超和取代变流技术
目前的变频技术在低端市场(中小型低精度)已完全取代变流,高端市场(如大型冷轧钢机)已有突破

网友B:
直流调速具有恒速,恒转矩等特性
变频调速不是太成熟!

网友C:
那是两个概念啊,直流调速特性硬,但运行成本高,变频调速特性也不错,看你
用在什么负载,所以不考虑负载的讨论是比较难的

网友D:
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