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7):
有一张厚度均匀的圆形铝箔,在一条直径上的两个端点测量其电阻为3欧,那么从一个端点到圆心测量的电阻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就是已知直径两端点电阻为3欧姆,求半径两端点的电阻?

楼主:
没错!
大家算一下!

网友B:
俺猜实测大概是1.5欧

网友A:
确实是1.5欧姆.
计算很麻烦,除了微积分,好像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理解法(但是不是非常合理),就是如上图一样将原来的圆片以微小的长度dx切开,这样就好像很多电阻串联起来。
当量半径OB两端的电阻时,由于电流分布在OB所在的半圆内,应此OA所在的半圆可以忽略。这样就很容易理解电阻只是原来的一半了。

网友C:
楼上的怎么不加上并联的因素?

网友A:
比较合理的计算是如上图所示的很多dx小片的并联。不过计算好像太麻烦了。因为搞不清楚这种情况下电力线的曲线方程。
但是我的一个猜想是:半径两端的电阻就是以半径为直径的圆片的直径两端的电阻。至少两者相差应该在比较小得误差范围内。

楼主:
大家可以找张铝箔剪形圆形再测量一下,如果用微分计算的话太复杂了!

网友B:
呵呵,楼主还没公布答案啊。

微积分并不复杂。把圆箔沿直径切成两半,显见每一半端点对圆心电阻是一样的。即3欧=2倍的%(&(&定积分。

但是,串联的计算是圆周上的点到切开的直径面的电阻,理论、实测上与“圆心这一点”到圆周上一点的电阻会稍有差异。(点-点电阻,会大于点-面电阻)

楼主:
我也没有算!
不过我测量的是从一个端点到圆心测量的电阻还是3欧;

网友D:
不会吧,表不准。肯定是小于3欧的,倾向1.5欧的说法。铝导电很好,好像应该很大的铝箔才会有3欧

楼主:
可以自己作一个试试!

网友B:
接触电阻

网友E:
可以肯定不是1.5欧。1.5欧是“线”与“点”之间的电阻,现在要求的是“点”与“点”之间的电阻。计算太复杂,还没有想到简便合理的方法。还是实验法较好。

楼主:
没错!
如果把圆分成2个半圆的话阻值可能会是1.5欧!

网友A:
这么说来还要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