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个程序怎么编?

楼主(2004-10-07):
(无正文)

楼主:
要求:
光电开关1测得的数据传到光电开关2加工。
开关1和开关2之间工件数不定,可大可小。假如工件不超过5个。
这个程序怎么编?

楼主:
还有个简单的问题,比如光电1测得的数据应该用断电保持计数器,然后传送到寄存器D,又要再启用一个断电保持计数器数值设定为D,这是不是很麻烦?
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这的程序在普通的瓷砖生产线上就有用,不仅要测长度,而且还要测宽度呢
高手请进来说几句。

网友A:
两个月前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我至今搞不清楚普通光电开关是怎么测量长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月前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我至今搞不清楚普通光电开关是怎么测量长度的。
这两个光电开关按照一固定的距离放好,物体顺序通过这两开关,得时间差再乘传输速度不就可以算出长度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月前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我至今搞不清楚普通光电开关是怎么测量长度的。
这两个光电开关按照一固定的距离放好,物体顺序通过这两开关,得时间差再乘传输速度不就可以算出长度了吗
那宽度呢?
我也不懂!

网友A:
那速度这么用光电开关测量?
如果是变速系统呢?

网友C:
一楼的兄台,使用堆栈指令,先入先出那种,会不会使得编程变得容易一些呢?

网友D:
以下是引用
hksirboy在2004-10-8 17:11:00
的发言:
这两个光电开关按照一固定的距离放好,物体顺序通过这两开关,得时间差再乘传输速度不就可以算出长度了吗

这样测试的精度能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月前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我至今搞不清楚普通光电开关是怎么测量长度的。

这两个光电开关按照一固定的距离放好,物体顺序通过这两开关,得时间差再乘传输速度不就可以算出长度了吗
计算出的好象是两个光电开关间的距离把?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
可是光电开关一和二之间的工件数是不定的,有时多有时少
但是要传到二进行加工这个就很难了,我试编了一下200多步还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F:
此处小了条件,,无法做到,光电2没有用处....,顺便说一下,既然有光电2,何必转那么多路子光电2有信就输出不就得了.
如加上输送带位置参数,如在输送带位置装编码器或接近开光光电开关之类,此在其它贴子讨论过.
至于宽度问题,如果采用上述方法之后要处理宽度只需在光电1的位置安装数个光电1,至于多小个就看你要处理的宽度与精度了,另外如果要求高速度与高精确度的也可用其它硬件完成此功能,如可以设计1电路用硬件完成再用通信送回PLC处,电路用几片EPROM写入程序就可完成.
为何要去计算长度?是因为后述的动作需要用到,而计算了长度数量又不好处理,再加上宽度,换一下思路很简单参看以前的讨论.

网友G:
长度可以测出,只是精度没法保证(光电1通时间X速度);个数也可以,用上升或下降沿(最简单用双向计数器);宽度恐怕就难了,要加硬件或者机械结构改掉(可以加换向机构嘛)

网友H:
哎,真后悔当初上学时做什么了

楼主:
大家别忙。
宽度不要求,至于机械怎么改进的话题也甭说,提的就是这个问题。
反正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去编就是了,如果是考试呢,容得你说改进,硬着头皮上吧。
本人,花了很长时间都没能编出来,而且用到了递加,比较,也是枉然啊。
那位高手要是编出来可不要舍不得拿出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F:
光电开关1测得的数据传到光电开关2加工,这句没法理解,光开开关1是个开关信号,无论如何要与输送带的某一个参量联系起来而条件中,没有关于输送带的任意参数,你去硬着皮上吧.

网友I:
如果系统变速的话:光电开关加旋转编码器,有光电开关上升沿开始一次计数,光电开关下降结束计数,再用一个数据寄存器计数光电开关的下降沿为工件编号作为指针来储存数据。加工时用先入先出的方式用指针取数加工。

楼主:
xlian
你好,我想你是对的。但是这里好像没有人编出来,讨论的只是理论上的。
能不能为大家做点贡献,编一下?

网友I:
试编了一个,编码器A-x0,B-x1,x10--启动,x11-停止,

网友F:
真是个木头,从前的贴子不多看看,都说明明明白白了.三句就能搞定的程序.居然说没人能搞出来.
现拿一个用三菱写的带处理带宽度的例子,好好去想一想.
ld m8000
out c235 k1(2,3,4,....)
ld m8000
dhscr K2(2,3,4,5) c235 c235 以上构置C235为一个可变的计数脉冲当量,适应精度及处理速度的需要.
ld c235
wsflp k4x20(宽度起始检测开关)d 200(存取起始数据)K180(数据长度.)K1
按脉冲移位存贮输送带所有的信号.至于信号如何取出就多看下手册吧.

网友J(2004-12-17):
看看先,不明白

网友K:
寬度由光電開關測量﹐有這種傳感器

网友L:
检测点的时间间隔为
                              T=检测宽度cm/传送速度min=  ms

网友M:
市场上应该有测宽度的光电控制器呀

网友N(2005-05-14):
这两个光电开关按照一固定的距离放好,物体顺序通过这两开关,得时间差再乘传输速度不就可以算出长度了吗

我们是这样测辊道上钢坯宽的

网友O:
兄弟,计算第一个脉冲的上升沿脉冲和下降沿脉冲的时间就可以

网友P:
上升沿置位中间继电器并开始计算时间;下降沿复位中间继电器并得出时间,乘速度就等于长度,再根据一对上升沿下降沿来进行计数器的计数,这样就可以得出数量和长度
其他的就根据这两个参数来了

网友Q:
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啊!!!

网友R(2005-07-30):
二十一楼的可以用.用光开的上升沿与下降沿数据与标准件的数据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S:
我估计楼主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工作:通过光电开关2来对物件进行长度判别,并且同时进行计数,到光电开关1得电时,取出其长度信号对其进行适当的处理加工,(瓷砖生产线一般有切割、磨削等)估计是一条生产线想生产几种产品把!那就是分线了。瓷砖生产线一般运行速度较慢,并且在调整好速度后,一般可以不再进行变动,而瓷砖的大小一般相对固定,按一条生产线生产三种产品计(已经够多了吧),只要确定其规格即可。因此,其程序应该不会太难编吧?
可以设定十个数据寄存器(保存数字 1 、2、3  即可),用指针循环(INC  DEC 等)即可(没有仔细考虑)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考虑其他问题,例如瓷砖的破损问题(不知是烧成前还是烧成后),要设定按钮,在有破损时,通过按钮对光电开关(电眼)1的数字进行减计数。
楼主,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顺便问一句,不知楼主在那个厂上班?

网友T:
寫程式抓取工件通過光電的時間就可以了,在通過係數換算成長度.採用移位指令傳送長度,可以實現不同長度工件的加工,也不必考慮光電的位置.不過精確度在與計時器的精度.

网友U(2005-09-21):
其实这个东西装的编码器就一切解决了!它可以记录脉冲来换算成长度,然后加上两个光点编码器的固定距离不就是它动作的距离了吗?

网友V:
20楼的 xlian 你的哪个梯形图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

网友W:
这样,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效率低,你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处理它的数据,然后在根据数据加工。
第二种:在工间来的地方装一个行程开关,这样它从进入到离开都可以检测到,你可以判断它的长度,还得有一个测速装置,然后进行数据的处理,这样看看可以吗?

网友X:
呵呵,高手很多哦

网友Y:
我可以编写此程序,若有兴趣请同我联系。联系方式是0755-28913099或13823520264方生。

网友Z(2006-01-23):
我同意4楼说法.

网友Z:
关于21楼说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AA(2006-04-06):
光电开关能测量长度吗?我没见过,如果你的程序一定要实现长度数据传送的话,你肯定需要测量的传感器,例如编码器等,这样的话才行!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AB(2006-12-16):
个人感觉用个编码器会很简单,第二个光电开关就不要了吧.这样因为从第一个光眼到加工处距离是不变的,所以不管速度快慢,遍码器在两点间距离输出的脉冲数恒定.估计这程序不会超过三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