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 PLC

楼主(2004-10-07):
求助三菱FX21fx2n PLC  下列程序的功能:
--| |--- [>  D720   K2080   ]---------------------------------------[MOV     K2080  D720]
8000   [<  D720   K2000   ]---------------------------------------[MOV     K2000  D720]
         [>  D721   K12       ]--------------------------------------[MOV      K12     D721]
         [<  D721   K1         ]--------------------------------------[MOV      K1       D721]
         [>  D722   K31       ]---------------------------------------[MOV     K31      D722]
         [<  D722   K1        ]----------------------------------------[MOV     K1        D722]
         [>  D723   K23      ]-----------------------------------------[MOV    K23      D723]
         [<  D723   K0      ]  -----------------------------------------[MOV    K0       D723]
         [>  D724   K59      ]-----------------------------------------[MOV    K59      D724]
         [<  D724   K0       ]------------------------------------------[MOV    K0        D724]
     请大侠解释一下每一步的功能 ,并总结一下它完成的 功能。

网友A:
D720的数值永远在2000-2080之间,以下类同。

网友B:
这种编程的目的一般是限制给定值在一定的允许变化范围内,也就是规定了D720---D724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编程的目的一般是限制给定值在一定的允许变化范围内,也就是规定了D720---D724的最大值和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