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606 V7 通讯[求助]

楼主(2004-10-07):
接线、跳线、设定都按照 VS606 V7使用说明书操作,通过RS485/RS232C转换器连到计算机串口,使用串口精灵调试程序通讯。
变频器通电后显示“CAL”,意思是PLC的正常数据没有接受到。
难道VS606 V7 不能直接与计算机通讯吗?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2013-12-07):
VS606 V7是什么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S606 V7是什么设备?

网友C:
通讯参数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