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7):
我问一下,一个32A的单节塑壳断路器它是不是在220V下电流超过32A就跳闸了了?我说理论上.

网友A:
应该是吧,或许是比32A大一点再延时一下就跳啦。

网友B:
不是,断路器没有那么快的断开能力,它主要是短路保护

楼主:
那32A是什么意思

网友C:
32A是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如果电流超过这个额定值,经过一段时间的延时就会跳开,动作延时时间的大小与电流的大小有关,电流越大动作越快!

楼主:
电流都是32A那控制220V的设备最大功率是220*32=7040W。控制380V。功率就是380*32=12160W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都是32A那控制220V的设备最大功率是220*32=7040W。控制380V。功率就是380*32=12160W是吗
不是的,我折过不少断路器,其中进口的大都以电感线圈的形式来使过电流断开(动作值很准),而国产的大都以双金属片热效应来动作。使其动作的参量是电流,电压只与其安全和内部灭弧有关,而与动作无关。当过电流时动作呈反时限特性。

楼主:
是不是电压越高拖的功率越大。

网友E:
不是的~电压越大功率越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问一下,一个32A的单节塑壳断路器它是不是在220V下电流超过32A就跳闸了了?我说理论上.
断路器一般主要起到短路保护!过载方面要是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的 呀!一般断路器都有额定电流  瞬时脱扣特性 和分段能力的 !自己参考下就OK拉!?

网友G:
理论上需要一个长延时后断开

网友F:
时间有长短!哈哈 !

网友H(2007-01-09):
32A是指它的起跳电流

网友I:
请问断路器要怎么选 ?
 我用的有好多工作8小时后   用手摸感觉好烫(装开关箱里)  可是不跳  用了好几个月也没见跳

网友J:
32A是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如果电流超过这个额定值,经过一段时间的延时就会跳开,动作延时时间的大小与电流的大小有关,电流越大动作越快!支持

网友K:
32A乘它的1。1倍它才会跳不知对不对

网友L:
一般断路器瞬间断开的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0倍。也有的可以自己设定!8倍,6倍都可以定的。

也就是说32A的断路器瞬间断开的话,电流要达到320A。

网友M:
你说的应该是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