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7):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面的这段西门子公司S5 PLC的指令是什么意思 ?
     I4.0      I4.1          F100.1      F100.0
|------| |--------|/|-----------(#)-------( )--|

 谢谢!!!!

网友A(2006-02-21):
----(#)-----是个位逻辑指令,在s7里面。

网友B:
connector,类似( )但是还要作后面的条件

楼主:
谢谢宝贝塌塌鼻的回复!
  我还想问下,这个指令一般的用途是什么呢?起什么作用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