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7):
我们公司用的是siemens的plc。plc和编程器不在一个地方,相距大约有60m,由于没有那么长的联机线,我们就自己做了一根,使用的是普通的电缆。联机后经常出现不能联机的现象,给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家能不能帮我查下原因。谢谢了。是不是用网线会比电缆线要好?

网友A:
记得RS232传输距离只有十几米吧,估计是你的编程线太长了。
可以考虑用485转换232,可以延长距离。

网友B:
加光电隔离,否则信号肯定会受干扰!

网友C:
485也只能传送50米。1、降低波特率。2、加耦进行处理。

网友D:
装个485中继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个485中继器就行了。

同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意.

就是贵点,一个中继器2400。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何实现你说说的方法(485也只能传送50米。1、降低波特率。2、加耦进行处理。).谢谢

楼主:
你好,我想请教如何加光电隔离.

楼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装个中继器是很值得的.如何使用这个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