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整流器求助

楼主(2004-10-07):
SIEMENS的6SE70型整流器是否采用可控硅3相全波整流的,为什么690VAC的电源整流为930VDC来用,而380VAC的电源整流为510VDC来用,有什么好处。

网友A: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直流的脉动成份越少

网友B:
西门子的交流变频装置中的整流装置,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只整流,采用可控硅的功率器件;一种是可以整流也可以回馈的可控装置,采用的是可控硅元件;还有一种是采用IGBT元件组成的整流回馈单元。叫AFE。
380V与690V的整流电压系数应该是一样的。作为产品所留的工程裕量略有差异。

网友C(2004-11-26):
三相整流: 交流电压*1.34
690VAC对应925V, 400VAC 对应536V, 西门子对整流保持10%余量,即
925*90%=830V; 536*90%=48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