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调节阀

楼主(2004-10-08):
气动调节阀在自动状态下波动较大,请问:怎样调节比例带、积分、微分才能消除这种波动。

网友A:
试试看,比例增大,积分时间小一些

网友A:
应该是放大系数增大,比例度缩小,积分时间小点

网友B:
又学了一招,多谢多谢!!!

网友C(2008-10-22):
我试了,不能啊

网友D:
可以加大比例P,减小积分I,减小微分D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比例增大,积分时间小一些
应该比例度增大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