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8):
FX1N比FX0N的PLC便宜,用起来差不多,但是一分价钱一份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FXON是已停产的东西,1N是它的替代品,在功能上强大一些.FX1N比FX0N的PLC便宜,是因为FX0N物以希为贵,不过我建议你用1N     0N那东西不是现在是什么货

网友B:
FXoN基本上买不到了,有的也是以前的库存或二手的;
功能上来说FX1N比FX0N要强大的多,不过FX0N唯一的好处就是继电器的容量比FX1N的要大,所以同等条件下寿命要长一些;
我有一个客户以前都是用FX0N-60MR-001的,多年来一直没有出过问题,后来FX0N买不到了只能用FX1N-60MR-001,结果半年的时间就有一批继电器烧毁,没办法用FX1N-60MR-001的只能加了中间继电器!
所以这样的客户还是想用FX0N的;

网友C:
不知那里有买FXON-60MR-OO1的外壳我的被火烧变型了。

网友B:
FX1N与FX0N相比:
1、FX1N比FX0N的CPU速度要快3倍左右;
2、程序存储器FX1N为8KEEPROM,FX0N只有2K;
3、FX1N内有实时时钟,FX0N没有;
4、内部资料(如内部继电器、数据存储器等)FX1N比FX0N要多;
5、FX1N增加了一些功能指令;
6、尺寸上FX1N比FX0N要小一些;

楼主:
感谢高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