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8):
請教各位前輩:
如何用CX-P軟體,設定CS1&CJ1系列程式密碼保護,請詳述,感激不盡

网友A:
PLC Protection,password set .
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来不就行了吗?
可以看看CXP的HELP 。里面介绍比较详细的。

网友B:
在cxp软件中 ,左侧新PLC上点击右键,然后选择属性,有保护选项卡,在里面设置密码
然后在CX-P软件的菜单PLC-保护-设置密码

网友C:
CX-P下:
    查看---属性---保护---输入密码

网友D(2004-11-14):
好啊,又学了一手.

网友E:
当心忘掉密码哦,嘿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心忘掉密码哦,嘿嘿

网友G:
cj1可好用,正打算用

网友F(2004-12-27):
在CXP4.0里怎么用啊?
查看,属性在什么位置

网友H:
我又学习了一点

网友I(2005-08-17):
又学了不少知识,谢谢!
我还有一点想问的,用手持编程器可不可以设置程序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