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8):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华东石油大学    陈荣 王玉彬 )介绍低成本扩展PLC输入点
如全部采用输入点来扩展,就用矩阵形式,如4*4矩阵,即8个输入点可扩展至16点输入。
 我仔细一想,好象不行,不能唯一确定输入位置。
 大家试用过这种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很多设备上就这样用,不过不是全用输入点也用一部分输出点。如在三菱中两个输出和8个输入可以扩展为16个输入点。它有专门的指令、也可以自己编写。

网友B:
在三菱中的矩阵法扩展PLC点数为:(输入点数)乘 (输出点书)=(总共电数);
即用 8个输入与8个输出可扩展为64个输入(用MTR指令),但速度较快的场合不宜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是说全用的PLC的输入点好象不行,对吧!
文章在下面14楼,图纸在19楼,
  该文中全用输入点的扩展法有问题吧?

网友C:
如果全用输入点的话也可以的,不同的行和列组合的结果作为条件,不同的条件使程序作相应动作.但不适用于所有应用场合.

楼主:
用4*4矩阵,即8个输入点来扩展至16点输入,好象不能实现16个唯一确认输入点。
他的真值表,是一个输入,对应两个点是输入状态。但实际是对应5个点是输入状态,对吗?

网友C:
比如说4*4
行为A,B,C,D.  列为E,F,G,H.
可以有AE,AF,AG,AH,BE,BF,BG,BH,CE,CF,CG,CH,DE,DF,DG,DH这十六种组合.
这些组合方式主要是看能否符合应用场合的要求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但在实际应用中,我的十六个输入是任意组合,那么就不能用他的这种方法了,对吗?
我更想肯定他文章的结论是否正确,他的输入节点组合矩阵是否正确,谢谢!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怕自己是否看错了。若肯定的话,我要改我的电路设计了。

楼主:
他的四个动触点是并接的,一个合上与四个合上没有区别,这四个并联的动触点的动作是不能区分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但在实际应用中,我的十六个输入是任意组合,那么就不能用他的这种方法了,对吗?
我更想肯定他文章的结论是否正确,他的输入节点组合矩阵是否正确,谢谢!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怕自己是否看错了。若肯定的话,我要改我的电路设计了。
你还没明白!十六个输入是当然可以任意组合啦!,只不过是速度慢了一点而已!
它是通过输出点(Y0~3)依次扫描来读取4组(X0~X3)得状态。

楼主:
我说的是全部用输入点来扩展。一部分用输入点,一部分用输出点,这就是上楼所说的,也就是单片机常用的方法,也是文章中介绍的第一种方法,我原也是搞单片机的,这没错。问题就在第二种方法,全部用输入点来扩展,这是不同于单片机的。你看他的原理图:
他的四个动触点是并接的,一个合上与四个合上没有区别,这四个并联的动触点的动作是不能区分的,对不对?

楼主:
他的真值表,是一个输入,对应两个点是输入状态。但实际是对应5个点是输入状态,对不对?

请大家看文章,图纸在18楼,只要看出他的真值表和第二种方法的电路对应与否,就能得出答案。

谁看准了,请给答案,谢谢。
 我不信就我看出问题来。

网友C:
你把资料贴到这里来吧,注册太麻烦,我一看要注册掉头就走了

楼主:
低成本的PLC输入点扩展方法研究
陈荣 王玉彬

图1

图2      图纸在19楼。

陈荣 王玉彬

陈荣先生,华东石油大学工学硕士研究生、助教;王玉彬先生,助教。

关键词: PLC 输入点扩展方法 软件

PLC因体积小、功耗低、性价比高、抗干扰能力强、编程使用方便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往往是被控对象的输出点少于输入点,实现控制任务需检测的点较多,或操作按钮较多,这样选型时PLC的输出点数目可很容易满足要求,而对于输入点来说有可能不易满足。针对这种情况通常可采取如下措施:(1)选取输入点数目较多的PLC,这样在满足控制系统对输入点数目要求的同时,增加了输出点数目,使输出点产生冗余而闲置,造成了资源浪费。(2)选择输出点数目满足要求的PLC,通过配置专用输入模块来增加输入点数目,使其满足控制系统要求,这种方法增加了控制系统成本,降低了系统性价比。(3)仍选择输出点数目满足要求的PLC,但在扩展时增加部分外围电路,这部分电路主要由译码器构成,这样可大大降低系统初期投资。(4)采用PLC软件编程实现,其优点是在PLC输出点数目满足系统要求的前提下,选择输入点数目较少的PLC,不增加额外硬件,利用PLC自身固有资源,通过编码方法实现输入点数目的扩展。本文通过对PLC输入、输出点的组合,介绍两种基于软件编程方法的输入点扩充方法。

两种基于软件编程的输入点扩充方法

PLC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组输入、输出点的独立性较强,主要表现在输入、输出点的公共端上。一方面,单独的输入、输出点可有自己的公共端;另一方面,多个输入、输出点可共用一个公共端,这样输入、输出点相互间的组合就较容易。通过这些组合,可借用矩阵键盘扫描原理和输入节点组合矩阵原理来增加输入点数目。

1.    利用矩阵键盘扫描原理扩展PLC输入点数目

取PLC的m个输入点作为输入节点矩阵的行回扫线输入端,取PLC的n个输出点作为输入节点矩阵的列选择线输出端,同时将所用输入、输出端的公共端COM相连,通过内部程序控制n条列选择线的状态,从而实现输入节点矩阵列扫描;通过检测m个输入点的状态,完成输入节点矩阵的行扫描;这样就可唯一确定输入节点矩阵中某一接点的闭合状态。利用节点矩阵,可以很方便地由m个输入点和n个输出点扩展成m×n个输入点。

图1为采用矩阵键盘扫描原理扩展4×2个输入点原理图。当PLC输入、输出动作时必须构成一个闭合回路。下面以输入节点S0和S1说明系统工作过程:

(1)当PLC输出点Y0、Y1断开时,输入点I0的回路不通,此时即使输入节点S1、S2闭合,PLC也无法检测到节点的闭合。

(2)当PLC输出点Y0闭合,Y1断开时,若输入节点S0闭合,可使PLC输入点I0有效;同时,因为Y1断开,S1闭合无效。

(3)当PLC输出点Y1闭合,Y0断开时,若输入节点S1闭合,可使PLC输入点I0有效;同时,因为Y0断开,S2闭合无效。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道分时控制输出点Y0、Y1的状态,就可以唯一确定输入节点S1、S2的闭合状态,同理也可以将其推广到输入节点S2~S7。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必须确定键盘的扫描时间,而扫描时间的长短取决于PLC的输出点形式。对于晶体管、晶闸管以及固态继电器输出的PLC,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可将扫描时间取的短一些;对于继电器输出的PLC,考虑到触点的寿命,扫描时间应适当延长。

2.    利用输入点组合矩阵方法扩展PLC输入点数目

利用矩阵键盘扫描原理扩展PLC输入点数的前提是PLC必须有剩余的输出点。如果没有,这种方案就不可行,这时必须借助于输入点,下面介绍一种基于输入点组合矩阵的扩展方法。

取PLC的m个输入点构成m个输入节点组,取n个输入点构成n个输入节点状态检测端,即每个输入节点组包含有n个节点,这样就可以实现m×n个输入点的扩展。当某一节点闭合时,对应的输入节点组和输入节点检测端都有信号送入PLC,通过输入节点的判断就可唯一确定输入节点状态。

图2是利用输入节点组合矩阵扩展3×4个输入点的原理图。图中包含有3个输入节点组,4个输入状态检测端,即每组包含4个输入节点。图中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节点闭合时相互间的干扰。下面以输入节点S0说明各系统的工作过程。

(1)当输入节点S0断开时,对应的输入节点组输入端X0和输入状态检测端X6均无输入,表明S0断开。

(2)当输入节点S0闭合时,对应的输入节点组输入端X0和输入状态检测端X6均有信号进入PLC,表明S0闭合。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由输入端X0和输入状态检测端X6组合的唯一性就可以唯一确定输入节点S0的状态,从而达到扩展输入点数的目的,这一结论可从真值表中得出。

表中,1表示PLC输入点内部触点闭合,0表示断开。

这种方法可方便地扩展PLC输入点数目,与前一种方法相比,对PLC的适用性较强,扫描时间的选择取决于应用程序的扫描时间。

结语

利用PLC自身的输入、输出点扩展其实际输入点数目无需增加额外的硬件,提高了系统的性价比。对于上面提到的两种扩展PLC输入点数的方法,在实验室中进行了验证,简便易懂,运行可靠,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全文完)

来源:《世界仪表与自动化》

出版日期:2004年3月

楼主:
图纸怎么才能贴上呢?

网友C:
把图片保存在你的电脑内,再点回复,在弹出的回复介面上有图片的上传,用法是点浏览到你保存图片的路径后打开它,再点上传就行了,用快速回复是没上传图片的选项的

楼主:
图纸已经在下面了,请看下面的部分。

楼主:
谢谢!能看见图纸在下面了。

网友C:
S0=X0*X6
S1=X0*X5
S2=X0*X4
S3=X0*X3
S4=X1*X6
S5=X1*X5
S6=X1*X4
S7=X1*X3
S8=X2*X6
S9=X2*X5
S10=X2*X4
S11=X0*X3
由于在X3,X4,X5,X6处有隔离(译码)二极管,所以每个S置1时同时有两个输入(X)有效,并不会互相干扰,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如果图中没二极管就不行

这种方法不适合两个S同时出现有输入的情况下使用,因为会识别错误

楼主:
我怎么看是:S0=X0*X3*X4*X5*X6  呢?S0=0,就造成 S1=S2=S3=0,不是吗?

网友D(2004-11-17):
當然 可以了,就是一個編碼與解碼的過程,以前看過一個程序,非常經典的

网友E(2004-12-31):
此图完全错误的

网友E:
原理图不对的,不能实现全输入点多功能输入

网友F:
好象是不能确定一个唯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