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8):
我在我的机子的pci插槽里插上了这块板卡,可为什么我亲爱的计算机显示硬件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它呢,总是给我两个黄黄的大问号?恨的我一天换了三次系统,可除了硬盘被我革了有革,没别的作用:(

网友A:
Windows NT 4.0, SP5
另外你需要此板的驱动程序。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曾打问过西门子的客服,他说系统应该是professional,我装了,然后是sp4,他说不需要驱动,板卡产品里给了三张光盘,有一张是winac的软件里面就有,无须自己安装,它会自己查找安装的。那你说的驱动程序在哪里呢,怎么找到呢?再次谢谢并等待着你的回复!;0

楼主:
呵呵 这里没人理我!后来才知道,驱动已经有了,也装上了,出现的问号不影响使用,也不是这个板卡的问号。至于为什么不能下载是因为我起的pc站的名称要和本计算机的名称一样,大小写都要一样才行。可是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用过winac的朋友,请指教我。

网友A:
哈哈,不是没人理,而是用winac的人不是太多。

楼主:
呵呵,我知道,找了半天关于winac的留言,几乎没有。谢谢你百忙中还给我回复:)今天的通讯又出问题了,真是麻烦,还不如买通讯卡呢!

网友A:
还望楼主把经验写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遇上问题,总比一帆风顺学到的多吧。

楼主:
我将winac作为主站,下设300为从站时,342-5的sf红灯总闪,而且配置也下载不下去,原因是,插在winac上的插头的屏蔽开关应拨到off上,这是根据做线时,做的是进线还是出线而定,如果大家遇到我的问题,可以把开关换成off或on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