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程序的解释!

楼主(2004-10-08):
--| |--- [>  D720      K2080]---------------------------------------[MOV     K2080  D720]
8000     K2080

         [<  D720   K2000   ]---------------------------------------[MOV     K2000  D720]

     中的[>D720   K2080]  指的是什么?'>'是指他们两个的比较吗?D720是地址,K2080指的是2080这个值吗?
     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 |--- [>  D720      K2080]---------------------------------------[MOV     K2080  D720]
8000     K2080

          [<  D720   K2000   ]---------------------------------------[MOV     K2000  D720]

      中的[>D720   K2080]  指的是什么?'>'是指他们两个的比较吗?D720是地址,K2080指的是2080这个值吗?
      请赐教!
当D720的当前值大于K2080时,将2080这个十进制数值送入D720,当D720的当前值小于K2000时,将2000这个十进制数值送入D720